[讨论] matlab 任意波形发生器

楼主(2016-01-05):
如题,有没有用MATLAB 或 C编辑生成波形数据,下载到发生器的方法

网友:
上大学的时候,毕业设计就是任意波形发生器,我用FPGA做的。。。。方波,锯齿波,sin波形等。。。都可以的

网友:
一般的任意波形发生器还是比较难做的,用matlab下载的方法做不到任意把,只能做到特定的波形,尤其是方波,锯齿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