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cell制作中下拉菜单的做法

楼主(2016-01-05):
如图所示,请问ALL Metal这种下拉菜单是怎么做的?可以选几个有限的类型。多谢!!!

网友:
这个和CDF有关,打开这个器件的CDF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现成的PCELL,但是由于加密过,我看不到skill文件。我是想知道如何把几个选项做成一个下拉菜单来进行选择,而不是做多个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CDF是不加密的,可以用cdfDump()函数dump出来。

网友:
这个是PDK里面的~~
是CDF的相关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详细些吗?我不是专业做PDK的,只是会简单做pcell方便版图。谢谢

网友:
现在的foundry都很烂了莫,都要版图人员来做pcell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么有,我只是做了方便连线

网友:
你用的是61吗?5141的我知道是这样,在做pcell的时候有个ultra pcell。。貌似是这个名,下拉菜单中的最后一个。点开后可以把很多view加到一个参数中来选择。然后再把这个参数加到cdf中就可以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是61,那加进CDF是怎么操作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IW窗口的tools CDF...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菜鸟啦

网友(2023-07-24):
大佬可以分享下你的pcell 代码吗?想学学

网友(2024-04-24):
make ultra pcell能实现下拉菜单,但是其他pcell参数乱了,继续尝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