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I OAI 与dont use

楼主(2016-01-05):
如题记得看过陈涛大大的一个回复:“後端不建議使用的驅動太大或者太小的cell,和一些pin太多的cell
但是我看我师傅综合后的netlist,有些AOI、OAI cell,而且PR这块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因此向大家请教:
1.后端为什么不建议使用Pin太多的Cell,即AOI OAI 综合时是否设置dont use,Why?

网友A:
不怕Pin太多,就怕单位面积Pin太多。

关键路径上的AOI/OAI虽然Pin多,但是驱动强度不小,一般单位面积Pin并不算多。

如果你用Innovus这种新工具,上面的都不怕了,怕的是怎么才能让这些Cell紧挨着摆(因为老是打得太散)

网友:
我记得陈大有说原因啊:就是为了解congestion嘛,pin多容易route不出。
AOI/OAI应用得非常常见,决不是一般情况不用那种。

网友:
有的时候为了压缩面积,用一些出pin很多的cell,导致PR做的时候单位面积内的出pin太多,然后就绕不出来,cong各种大。

网友:
回复 3# zero_0 也就是说这些cell经常会在后端使用?到底后端用还是不用?!我在design里就看过有好多这样的cell,我设置了cell padding,求教

网友(2019-01-29):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OAI和OAI的cell 要紧挨着摆?这样不容易造成congestion,route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说一定要紧挨着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A:
不怕Pin太多,就怕单位面积Pin太多。

请教大佬,如何让cell紧贴啊 ?打散得太稀疏了

网友(2021-10-14):
非常好的问题,感谢楼主的提问,希望看到精彩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