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05):
LDO  波特图中如果phase图在带宽内掉到了负值,而此时增益依然大于1,电路会在这个频点处振荡吗,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下,有没有相关的文档讲解这个?谢谢。

网友:
是的,在该频率附近会不稳。。。小信号是DC点的AC,但不能完全代替该点的瞬态情况。。。若改点的震荡不会太影响到DC点,就会在该频率震荡。。另外仿真和电路本身还有有些差别的。。。。

网友:
会震的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enxiaoming gain margin issue是指的什么?

网友:
相位裕度要满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类似于相位裕度,教科书上在增益降到0dB时,相位裕度大于45度;            增益裕度,要求相位降了180度时,对应的增益要低压-12dB,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应一般情况,在满足相位裕度时,都会满足增益裕度,所以只看前者即可。
   但是你说的情况明显不满足上述要求,所以会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