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非门rs触发器的输出状态

楼主(2016-01-05):
由两个与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如果R端和S端的信号都为高,那输出端Q状态可以为0可以为1,那用仿真软件仿真的话,输出会是两种结果吗

楼主:
::>_<::上一个状态是没有给输入信号的状态  这个怎么破啊

网友:
这要看你是在做什么仿真了。
1. 电路仿真:取决于你上电时的初始仿真条件和器件联线的相对时延(如layout可能不完全匹配),你的仿真结果可能是0或1.

2. 逻辑仿真:取决于你的HDL模型是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