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上安装的cadence窗口字体显示太小,有人知道怎么设置修改吗

楼主(2016-01-05):
ubuntu上安装的cadence窗口字体显示太小,有人知道怎么设置修改吗

网友:
CIW窗口->Option->用户偏好设置,应该是最下面,选择字体(其中字体就包含了字体的类型以及字体的大小了)

网友(2017-05-09):
hiSetFont( "ciw" ?size 12 )
hiSetFont( "label" ?size 12 )
hiSetFont( "text" ?size 12 )

"12" is the default sizes, change to any other siz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