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中电阻和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6-01-06):
如图,输入为一个电流脉冲信号(0~mA级别),输出为差分电压脉冲信号,那红色的圈圈电阻和三极管是什么用处啊?

网友:
没看到完整线路图,估计是一个限幅的电路,三极管当二极管用0.6V的电压,当红色部分电阻的上端电压超过Vbe,npn导通,分掉一部分电流,使得电压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思考方向不错,谢谢了!第一次做差分的电路。

楼主:
另外有没有人知道,当输入脚IF从0uA变化到100uA时,第一个比较器的两个输出端和第二个比较器的输出端如何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