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办法补偿开关电源的在重载下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6-01-06):
开关电源在加重负载时,输出电压会下掉。有没有的方法或者思路来补偿这个输出电压?有人这样做过吗?
望不吝赐教,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加大输出电容

网友:
反馈应该会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大输出稳压电容,只是纹波会更小,当我负载缓慢增大时,vout值还是会逐渐下掉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重载下一方面由于内部寄生电阻,另一方面由于反馈使得FB略微降低,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VOUT下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