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验室示波器的电源和地上的纹波幅度有多大

楼主(2016-01-06):
在测试的时候,用示波器表笔测量直流电源上的纹波有300mv, 不知道其他实验室示波器的电源和地上的纹波幅度有多大?
如果测量带隙基准和LDO的输出,怎样能减小这种干扰?

网友:
多大的直流电源啊?竟然有300mv纹波,好可怕。之前没怎么考虑过电源纹波对芯片测试的影响,受教了。

网友:
明显没测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一般直流源纹波会有多大呢?频率大概什么范围呢?

网友:
并几个电容测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验室的稳压源的输出可以稳定精确1mV以内.片内和电路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拿示波器的表笔测量的,还是万用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测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示波器肯定能很好的测试的,要不然噪声都没法测了。你的探头要很好的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