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浮动电压域,如何插入Level Shifter?

楼主(2016-01-06):
如图所示:有2个电压域,A域和B域,且A域和B域的电压都是浮动的(均有可能在1.30V ~ 1.35V),换句话说,A域的电压可能大于B域,但B域的电压在某个时刻会大于A域,请问这样的两个域在DC综合时该怎么插入Level Shifter?(假设使用SS的Corner),请大神提供相关的UPF和Script,谢谢!

网友:
都不到10%,有必要插level-shift吗?
另外问一下,你什么工艺的lib里有level-shift?我用到的0.13~0.35um都没见过这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示意图只是假设了一个范围,实际上项目内的有2个LDO供2个独立的Domain,这两个LDO不是很精确,差值略大,所以还是有必要插入Level Shifter的。我这边用的库的0.18的库,里面的Level Shifter名字是以LS*开头的,GSMC 0.18,一般是在PMK的文件夹内,标有2个电压的那个Lib

网友:
   哦,原来这样,一般我这边的LS都是用在IO部分,电压差别较大,还没有使用DC做过。
另外,我这里也有GSMC 0.18um IBG的lib,是verisilicon的,没有level-shift或者你说的PMK,只有standard cell/IO/memory compiler,是否你的KIT是AR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下,原有的GSMC库不带PMK,这个好像我定做的

网友:
我看lpmm那本书上讲到这种情况可能得需要专门的levelshifter。 不知道pmk中的level shifter支不支持这种双向的电平转换

网友:
这种方向不定的multi voltage设计很难做timing close的, 需要设计上避免

网友(2019-09-11):
第一次发现还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2023-06-21):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现在项目里也是类似两个power domain要求插LS,但是定义两个domain 电压一样好像工具会认为不用插LS?
我把其中一个domain改稍微大0.1v就可以插入,但这样upf 检查时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