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OA版本版图的放大缩小(申精)

楼主(2016-01-06):
IC5有一个Magnification的参数,到IC6就没有了。以下是如何在IC6下放大以及缩小版图。
--------------------------我是分割线--------------------------------------------
cv = geGetEditCellView()
dbCreateXformPCell(cv "TEST")
--------------------------我还是分割线------------------------------------------
以上两行存成magnification.il
以下是具体操作:

假使已有版图Lib名叫TEST,Cell名叫INV,view名叫layout,打开INV版图,在CIW中load magnification.il
你可以发现在INV下多了一个layout_xform的view

在i调入INV时,选择layout_xform,你会发现INV多了angle和mag的参数,angle是角度,mag就是放大缩小的系数。

试试吧!

dbCreateXformPCell(
    d_cellViewId
    t_libName
)
;=> d_cellViewId | nil
;Creates a new pcell super master with the additional parameters: mag and angle . The new pcell is used in emulating magnification and any-angle rotation of instances. If the source cellview is maskLayout, the pcell cell name will be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source cellview, with _xform appended to it, otherwise, the viewName will be similarly renamed. This pcell creates an instance of the source cellview, flattens it, and then transforms all the resultant shapes by the added parameters mag and angle. If the pcell super master already exists, it is opened read-only, and the ID is returned.

网友:
如果一个
cell
w/L== 5/1 => 2.5/0.5
方式, 直接缩会往左下角吗
? 还是说本来画PATH直接width缩小
但变空白变大
, 很久前也有类似shrinkgds缩软件,但是好像有些问题不好使用
, 还有网络听说 可以直接使用
ciflayout format ( CIF
tex file,在出现
binarygds檔前)
直接改width ,
import回去就可以shrink

网友:
一般foundry不建议版图里面嵌套不同倍率的cell吧,不然他们那边数据处理很容易产生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直接缩往左下角,空白部分也是layout的一部分,也会按比例缩小

网友:
如果能加一个修复offgrid的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
最好不要改这个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的应用很广,打logo什么的都可以。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自己控制好就好了。

网友(2016-03-08):
多谢!画symbol也很有用。尤其是那些SUBSTRATE, WELL什么的可以用小一点的POWER/GND SYMBOL连接。

网友:
受教了!很不错哈!load时出现:undefined function -geGetEditCellview 我的是IC616

楼主:
回复 网友C:

   geGetEditCellView大写的V,谢谢。

网友(2016-07-14):
回复 网友D:

    symbol似乎用不了。这个命令是针对layout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命令可以对电路进行操作

网友(2017-06-29):
很有用,先mark下

网友:
不错,有需要可以用。

网友(2017-10-12):
需要shrink的时候很好用

网友(2018-10-29):
主要用在logo了,之前都是用calibre

网友(2019-02-18):
你好,小弟请教下你说的“Cadence有相应的A-Z0-9的polygon图样的库,导进去,放大缩小成你想要的大小即可”
图样库的路径在哪里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网上有脚本 可以看看

网友:
    同问,有这个需求,路径在哪里啊?

网友:
很实用的技巧

网友G(2020-10-16):
请问这个具体的代码哪些,谢谢

网友:
load magnificaion.il时报错是怎么 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具体的代码哪些,谢谢

请问z找到了吗?

网友:
有具体操作吗?为什么按照这个在load的时候会报错?能放一个.il文件截图看看吗

网友:
laod的时候报:
*Error* load: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 ) - ni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请问在哪,能放个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用,谢谢分享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H(2021-02-19):
请问load以后调用layout并没有看到您提到的两个参数  在617上  脚本也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我哪里没有操作对

网友(2021-04-23):
非常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是哪里不对了,load为什么老报错呢?

网友I(2021-10-12):
引用 网友H:
请问load以后调用layout并没有看到您提到的两个参数  在617上  脚本也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我哪里没有操作对 ...

脚本里边:dbCreateXfomPCell(cv "cell_name")
这个里边的''cell_name"你取和你layout 上的cell同名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脚本里边:dbCreateXfomPCell(cv "cell_name")
这个里边的''cell_name"你取和你layout 上的cell同名试试 ...

感谢回复 当时自己操作问题  已解决  楼主的办法没问题的

网友(2022-12-17):
This method can only apply to small subblock layout

网友(2024-07-02):
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特别慢。可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