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carlo仿真问题,mismatch的标准差是多少?

楼主(2016-01-06):
请教一下,
我在做monte carlo仿真,用nmos2v_mis仿真device mismatch。那么它参数的均值是和nmos2v的一样的,但标准差是多少?在model文件里面写的是dist=gauss std=1/1,那这个标准差到底是多少?

网友(2017-08-14):
你是仿monte carlo看管子各项参数的mismatch,还是说看电流的mismatch?一般monte carlo仿真出来的是1个delta值,取3delta的大小可以囊括99.7%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