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4HC589用作并转串数据传送,疑问求解

楼主(2016-01-06):
74HC589用作并转串数据传送,那么这个SLOAD这个脚是什么作用?一般电路怎么接?怎么处理?
也就是第13脚,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附上电路,13脚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2016-10-14):
最后一位穿行数据到来时 SL引脚设低 数据信号输出至PIN

SLOAD pin controls parallel LOAD or serial
shift operations for the shift 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