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运行简单测试报错,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6-01-06):
刚装好VCS,运行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出现下面的问题,本人新手,有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Command: vcs test.v -l vcs.log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J-2014.12-SP1 -- Wed Jan  6 22:47:07 2016
               Copyright (c) 1991-2014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test.v'
Top Level Modules:
       test
TimeScale is 1 ns / 1 ns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However,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no re-compilation is necessary.
rm -f _csrc*.so linux_scvhdl_*.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ld -m elf_i386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0.so amcQwB.o
rm -f _csrc0.so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include/stdio.h:27:0,
                 from rmapats.c:1:
/usr/include/features.h:374:25: fatal error: sys/cdef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  include <sys/cdefs.h>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 *** [rmapats.o]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1.820 seconds to compile + 1.844 seconds to elab + .012 seconds to link

下面是.bashrc中的环境设置。ubuntu 14.04系统
#user specific alias and functions
###############################################################################
#lmgrd
export PATH="/home/xx/eda/synopsys/scl/scl_v11.9/amd64/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lmgrd -c /home/xx/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home/xx/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xx/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vcs-mx
export PATH="/home/xx/eda/synopsys/vcs/vcs201412/bin:"$PATH
#verdi
export PATH="/home/xx/eda/synopsys/verdi/verdi201412sp2/bin:"$PATH

#Set Home Directory
export SYNOPSYS="/home/xx/eda/synopsys"
export VCS_HOME="/home/xx/eda/synopsys/vcs/vcs201412"
export VERDI_HOME="/home/xx/eda/synopsys/verdi/verdi201412sp2"

#Alias
alias verdi="verdi"
alias vcs="vcs"
alias dve="dve"

楼主:
安装lib32. 出现/usr/bin/ld: cannot find -lstdc++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再安装sudo apt-get install g++-multilib

楼主:
系统版本问题太恶心了。
此后需要把gcc g++版本降低到4.4, 参考链接
http://www.linuxidc.com/Linux/2011-11/47642.htm
最终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装rhel或者centos的6.x版本省心啊,版本问题比较少

网友:
/usr/include/features.h:374:25: fatal error: sys/cdef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出错不看提示,想不鄙视你都不行

网友(2016-03-1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