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设计讨论

楼主(2016-01-06):
我是新手,正在设计一款LDO。设计要求如下:Vin 0~5V
Vout=3.3v (希望Vout在输入电压Vin小于3.3V时能够跟随Vin变化)
Iload max=100mA
Cout(希望在一个比较宽的范围里,0.2u~5u) Resr很小可忽略不计
dropout voltage=200mV
PSR 在全负载电流范围,-60dB@100kHz  -40dB@1M
line regulation +/-40mV@100mA
LoadRegulation +/-50mV@0mA--->100mA
输出精度+/-5%

我已经做了一款,感觉面积有些大,psr有些勉强,输出电容最小值未达到目标。

请有经验的大神给评评,这个要求算啥难度呢?感觉市面上这根本不算啥呀,可是找文章做设计的时候却很难找到适合的。

我看过了很多文章,感觉可用的太少了。可能是我对一些文章的理解不到位吧,还请大侠们分享下可靠的设计文章。

网友A:
很不错,这个LDO的PSR有些挑战,其他的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也觉得PSR很不好弄,对PSR的分析也不够确切。结合所有的条件感觉到,能用的方案太少了。不知确实是这样吗?

网友B:
标题

回复 3# limaoze39520 我也在做一个capless Ldo负载45ma,电池供电,输出3.3v,输出电容40p,也要求1M处-40dB,我只能做到100k -40dB,1M地方实在做不到,你是用哪种架构做的?

网友:
输入低于3.3v,输出多少?大管用nmos的话PSR会好很多的

网友:
PSRR不算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有什么能提高高频处PSRR的方法吗?我现在也在做一个Capless LDO ,输出3.5-4.2,输出3.3,输出电容40P,负载最大45mA,要求1K-1M范围内,PSRR在40dB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全负载电流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设计要求跟你的却别挺大的,我PSR也不是所有条件下都可以满足。EA是带本地共模电阻的AB-OTA,不要buffer,但在EA输出加二极管链接的sense pMOS和工作在线性去的MOS降低EA输出电阻(在保证一定增益的情况下),主极点放在LDO输出端,次极点在EA输出端,用VCCS零点补偿次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200mV压差呀,NMOS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负载电流,全温度范围,全工艺角,还有变化的输入电压呢,感觉是不可能完成的啊!还望大侠指点。各个影响都不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有没有业界实例,参考下。多谢多谢!

网友E(2016-06-18):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低频时PSRR怎么提高的,除了增加前级放大器的增益,在电流镜或者器件尺寸方面有什么要求么?本人理论知识不扎实,请楼主指教一下

网友:
提高psr,必须把ea增益做大,目的是减小输出电阻,再考虑一些ripple cancellation的办法,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2019-03-05):
回复 楼主: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这款芯片最后采取的什么架构?后面有类似资料或者实例参考吗?我最近也要做一个高PSRR的,目前还没有太多思路,求分享,谢谢!!

网友(2019-05-13):
不好做吧。市面上也不算常见吧。我做过一个,勉强能达到。

网友:
别只是索取没有付出啊,楼主的意思呢

网友:
谁能说一下如何提高psr

网友(2020-04-09):
引用 网友B:
回复 3# limaoze39520 我也在做一个capless Ldo负载45ma,电池供电,输出3.3v,输出电容40p,也要求1M处-40dB ...

你的是capless LDO,他的是片外大电容的。你的肯定不现实的。

网友B(2020-07-28):
嗯,后面做出来了。

网友F(2020-08-28):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这个LDO的PSR有些挑战,其他的还好

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一下下面这个LDO的环路吗,谢谢啦,这个LDO输出还会挂1uF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一下下面这个LDO的环路吗,谢谢啦,这个LDO输出还会挂1uF电容。

这个结构,EA应该是一个单级运放,和MP2 MN6的第二级,加上功率NMOS输出级,稳定性是通过C1 R1 R2 MP4的负载跟随动态miller补偿实现的, 以上是基本结构;这个电路比较巧妙的地方是 MP1 MN1 MN2 MP3构成的一个并行第二级通路,作用大概有二:第一 通过MP3的 source follow降低原第二级的输出阻抗;第二 是通过MN7当输出电压上跳变时给一个快速放电通道,防止输出电压上升太高;
稳定性,light load时,vload反应的跟随零点电阻较大,零点较低,此时输出级 EA输出级和这个较低零点保证稳定性;heavy load时,输出级极点推出较远,Vload反应的跟随零点电阻较小,产生的零点也较远,此时希望EA的输出极点为主极点并且带宽内就EA这么一个极点,NMOS的gate极点被miller效应推出较远,在light load到heavy load过程中,找出 worst case,修调跟谁零点电阻Mp4 R2 和 R1即可;
也只是简单分析一下,当个参考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EA应该是一个单级运放,和MP2 MN6的第二级,加上功率NMOS输出级,稳定性是通过C1 R1 R2 MP4的 ...

我对跟随零点不是很理解,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0-12-01):
请问在电压在vin<3.3V是怎么做到LDO跟随输出的呢?

网友(2021-02-09):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提高环路的低频增益就可以改善低频的PSRR

网友:
看起来要求还好吧,psrr看看是哪个频率区间不达标再说

网友(2023-07-27):
没有功耗要求怎么确定的支路电流大小呢?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B:
嗯,后面做出来了。

求问一下什么结构能cover30uA-100mA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