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1-06):
(图片)

网友:
都提供ESD电荷泄放路径。前边是gdnmos,相当于二极管;后者是ggnmos,利用的寄生三极管。

网友:
明显后者的更常用啊!那为什么不用前者啊!况且前者也有寄生的三极管啊

网友:
大哥,小心烧起来

网友:
笑屎了,说第一种接法能当ESD的请站出来走两步。

网友(2016-04-23):
第一个应该是Pmos吧。。。。

网友:
第一个能当ESD用的回炉再造。。。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
DIODE接到PIN上,和直接把PIN接到GND上面是差不多的节奏;

网友:
我确定看到图中第一个不是P管

网友:
看完图我第一感觉是我要回炉重造了。。。然后看了眼下面评论就放心了。NMOS栅端一个接VDC一个接GND,怎么可能一样啊?另外根据我肤浅的认识,二极管接法的MOS管能做ESD么?虽然没做过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