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14.7 无法连接 但IMPACT烧写正常

楼主(2016-01-06):
chipscope提示错误 Conmunication with server failed: java.nio.BufferOverFlowEzception但bit文件和mcs烧写正常。
杀毒软件防火墙都关闭了,TCP 50001也修改了。仍然无法正常连接。
WIN7系统,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实在找不到解决方法了。希望高手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错误谁都有,又遇到的人才能给你解答,否则谁知道你哪里设置不对啊,建议你把你的操作截图,或者你认为你哪里不确定怎么设置可以截图,会的人就帮你解答了

楼主:
回复 2# z894811350 谢谢回复。

工作机连不上外网,没法截图的
chipscope进入后,点边界扫描就会报上面说的错误。Conmunication with server failed: java.nio.BufferOverFlowException
感觉链路没连上。

PS:下载线 的 MODEL是DLC9LPMC。是不是和ISE14.7不兼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啥原因我不知道,但是不兼容这个问题可以排除,我用过14.7,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我的版本较低,你可以排查一下有没有一下几个问题,1是jtag连接是否有虚接的情况,你多试几次看看有没有连接上的时候,2是tdo有没有连接问题,烧写的时候好像不需要tdo就可以,但是chipscope看信号却需要,不知道我说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