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微带天线及其整流电路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6-01-06):
如微带天线等含金属地的一类天线,金属地是天线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若要将微带天线与肖特基二极管搭建的整流电路相连,电路板应怎样布局?

网友:
金属地是天线的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微带天线,若是没有金属地,岂不是谐振频率会发生偏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微带天线天线是天线,地是地,不能相连,连在一起还怎么辐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并没有说,微带天线与地相连。我的意思是,若是需要将天线与射频前端电路如整流电路制作在一块电路板上,整流电路的地与微带天线本来的金属地平面是否可以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地当然可以都连在一起。过孔就是为了所有的地连起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对于微带天线与射频前端电路的连接问题清楚了,非常感谢!
    另外,对于偶极子一类的可用于金属表面的标签设计,其与射频前端电路等的连接问题怎么解决?
    即设计时假定标签天线制作在双面覆铜板基质的其中一个表面,这时偶极子天线的输入端是两个差分输入端口,是否需要将其中一端通孔接地平面?或是以其一端作为后续电路的接地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懂你到底几个端口、、差分端口就是两个,什么叫两个差分端口?一共四个端口?差分端口输入只不过是相差180度的两个信号馈电。可以将差分端口转换成单端口进行馈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转换?需要用到Balu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巴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用矢网测试折合偶极子一类的天线时,采用双端口S参数法的实验操作吗?这时可不用Balun,直接将矢网的两个通道连接到偶极子天线的两个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分也可以这样,一个信号源正负接俩个端口,相位正好差180度。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源正负?你的意思是使用矢网的一个端口,同轴线的中间点接偶极子一端,同轴线的外围一圈接另一端吧?这是单端口测量法。。。

网友:
我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