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ndence里仿真msp430的cpu软核

楼主(2016-01-06):
最近在学msp430的软核,现在在candence的仿真平台里做仿真,想请教一下各位,如何生成能下载进cpu软核的bin文件?之前从网上找过hex转成bin的小工具,但是生成的bin文件是错误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生成bin文件吗?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opencore上的430源码,那么你需要的bin文件,而是要用文件里面自带的工具把编译出来的ihex文件转换成mem文件,初始化到内存里面即可。
c代码编译工具用mspgcc就好了。
ihex转mem的工具在下面地址
./openmsp430/trunk/core/sim/rtl_sim/bin/ihex2mem.tc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