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DRC报错waiting for layout viewer to expor cell ……

楼主(2016-01-06):
请教大神,我在IC5141上用Calibre 跑DRC时,报错“waiting for layout viewer to export cell ……”,看了一下设置,Inputs里面的内容是自动生成的,其中的layout→File为cellname.calibre.db                →Format为GDSII   ■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
我以前用的calibre工具不是这样的,
              →File为cellname.gd,如果不填这项的话可以自动导入gds文件
              →■Import layout database from layout viewer
所以,我手动导入gds文件,这次成功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难道要重装calibre吗?

网友:
首先,这不是Calibre的错,没必要重装,出现“waiting for layout viewer to export cell …”也不是报错。
你勾选了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说明你需要软件先为你生成它能识别的gds文件,文件名就是它自动生成的cellname.calibre.db,此文件名你也可以把.db改成.gds,是一样的效果,所以你run DRC自然就有了一个等待gds文件产生的过程,而不是你说的自动导入gds文件,这个过程比较漫长;
去除勾选,导入你事先strmout好的gds文件绝对路径就可免去这一过程;
你说的你以前用的版本其实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可能只是calibre版本不同而已。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两三个小时都没有导出GDSII文件的话,你觉得那还正常吗?以前可以秒杀的。请我们技术总监设置了一下calibre,现在好了,也可以秒杀啦!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设置的,Cadence和calibre都是他装的。

网友:
总监厉害!你也不问问什么原因,问一下给大家都长长见识啊!
...还是觉得直接在终端run DRC没那么多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监在澳洲我在杭州,交流起来不太方便,这种软件上的问题,总监也不会太多的与我交流,问题解决了他就要我干活去,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端run DRC也很麻烦,每次修改后都要手动导网表。Calibre则不需要那么麻烦。

网友(2016-05-31):
是不是设置了socket hostname解决的?

楼主(2016-08-05):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清楚啊。软件上的问题我没操心,最终是解决了。

网友:
还是习惯用terminal 直接run, 简单省事!

网友(2019-08-22):
运行前,勾选

中的 Layout Viewer中的

no layout viewer选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