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100激光传感器可以测量凸轮位移吗?那传感器是如果安装测量的?

楼主(2016-01-06):
ZLDS100激光传感器可以测量凸轮位移吗?那传感器是如果安装测量的?

网友:
激光传感器与偏码器协同工作,利用编码器对凸轮的转动角度测量,同时给激光传感器传输信号,接着激光位移传感器测的位移值与编码器传输信号对应,这样就能知道编码器测的凸轮转动角度与它对应的位移值。

给客户推荐编码器和我司ZLDS100激光传感器
按照客户的要求给客户推荐以下型号:ZLDS100-750-145-2K-232-I-IN-AL-CC-2
量程是750mm,起始距离:145mm,采样频率:2K,数字输出为RS232,模拟输出为电流,线长是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