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涡流式传感器调频式电路 怎么测试出频率?

楼主(2016-01-07):
电涡流式传感器调频式电路 怎么测试出频率?

网友:
KAMAN电涡流传感器KD2306是KD2300的更新产品,采用轨导DIN式结构。本体系非常适合集成到OEM设备和工业控制应用中。具备卓越的分辨率和速度性能(0.1um分辨率,50kHz高响应),满足各种实际需求,还可选择延长电缆、温度补偿等特殊需求。

KAMAN电涡流传感器可配30种传感器头,覆盖量程0.5~60mm,可测量铁磁和非铁磁所有金属材料,是一种单端的、高精度的位置测量系统。它可以配置双、单线圈传感器。它有3个有效输出:单极模拟电压、正负极模拟电压和4-20mA的电流输出。电涡流传感器可用于实验室测量试验台铁磁材料位移,用户可自行调整零位、增益和线性满足各种实际需求,也可选择延长电缆、温度补偿等特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