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mirror设置

楼主(2016-01-07):
Mirror保证两支路电流相同即可,下图中Mirror的NMOS/PMOS diode接法与常规相反
请问为什么不可行?

bandgap

bandgap

网友:
你的R40/R39好好计算,重新设置,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即使不用cascode结构,只用一排PMOS-排NMOS,电路依旧工作不正常。看来不是cascode电阻的问题。

网友:
把NMOS下的电阻放到另一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正常情况下是将电阻放在右边的。放在左边为什么不正常呢?

网友:
正反馈与负反馈

网友:
左边右边都是正反馈  你要确定增益小于1,这种结构的正反馈增益更大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阻在右边支路,电阻是负反馈,MOS环路是正反馈,要求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才能稳定,论坛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你搜一搜,看看就能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正解了,确实Mirror是正反馈,源级电阻是负反馈。
  记得以前论坛里有人问过,真找不到那帖子了,有大侠知道么?

网友:
算一下环路增益吧

网友:
对的,环路是正反馈,应该要是使环路增益小于1

楼主: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此帖有解释:两种接法,都是正反馈,一种 LG<1, 一种LG>1。

网友(2016-04-16):
正反馈与负反馈的问题,反了没有收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