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摆幅

楼主(2016-01-07):
如何增大放大器的摆幅,全差分放大器带共模反馈,过驱动电压已经很小了,上摆可以摆到3.2V(电源电压为3.3),但是下摆为1.15V左右,如何使下摆幅小点,从而增大摆幅,调节过驱动电压已经没作用了

网友:
...电路都没有
对空分析啊

楼主:
摆幅仿真

摆幅仿真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下边的是原理图,上边的是摆幅仿真的结果,对输出微分后乘以0.7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和仿真图都加上了,偏置是电压给的,共模也是用的理想的,只是想看看摆幅

网友:
右侧共模反馈电路图看不太清楚,你直接拿输出共模做基准然后放大反馈回放大器的PMOS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是那样,共模反馈也是理想的,为什么仿真的时候上摆可以摆到电源电压,下摆下不去只能到1.15V左右

网友:
是否是因为共模反馈的工作点影响了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