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信号非整数倍抽样问题

楼主(2016-01-07):
本人用多相滤波的结构做了一个任意倍数的抽取滤波器,将抽取倍数设置为整数时,输出信号频谱很干净,若设置为非整数,则会在信号意外出现很多杂波频谱,时域上看不出区别,是否小数抽取一定会出现这些杂波问题?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
多相滤波不是只支持固定倍数的抽取吗?
看来我太naive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抽取之前需要进行抗混迭滤波,防止抽取之后信号频谱混叠。
另外你这个任意倍数抽取是不是用Langrange插值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16相多相滤波抽取,根据抽取因子计算当前所取对应相位结果,在抽取因子存在小数时用的是最简单的线性插值,我怀疑计算时存在相位抖动造成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滤波器系数不对,阻带衰减不够,造成插值后滤波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