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端布局布线时floorplan完成后自动生成的terminal用的不是顶层金属,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07):
port也不正确(SMIC65nm)
ICC物理库只有FRAM,没有cell时,生成的版图中没有terminal, 在StarRC中spef提取有error,但是ICC提取出了spef文件,这是为什么?

楼主:
各位帮忙!!感谢!!

楼主:
terminal的生成和那些因素有关系?

楼主:
ICC 2015版本提取STarRC 有warning,ICC 2012没有问题

楼主:
ICC 2015ban版本有人用吗?大家用有问题吗?

网友(2016-03-23):
回复 网友A:

    问题没看懂。方便加QQ吗? 我的QQ是834515635 可以沟通啊 我目前也用smic65nm工艺

楼主:
回复 6# yi4105635 问题已经解决,和库本身有关系,ICC版本也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便加下QQ吗? 我的问题目前是pad有banding pad 不知为何多出来一块,port和pad不能使用place_fp_pins -block level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