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1-07):
版图DRC和LVS均通过以后,准备提取寄生参数,调用了相应的lvs_xRCA文件,run pex的时候报错如图,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呢?之前没有用calibre提取过参数,所以不太熟悉,谢谢各位!

楼主:
错误的前半部分

网友:
好像是没有找到354行的这个文件,改一下路径

回复 网友A:

网友:
改成绝对路径,别用相对路径

网友:
楼上正解,文件中的include file需改成绝对路径calibre pex才能找到,即把“..“改为完整文件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感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5-23):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改下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2018-07-08):
改成绝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