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的pcell在调用时怎么显示Name

楼主(2016-01-07):
请教大神怎么建出的pcell器件,在instance调用pcell单元时可以用text层直接显示出单元的Name,例如你调的单元名字叫I1,然后在调出的单元上直接用text层显示出I1,在建pcell时应该怎么设置?求解!

网友:
坐等回复,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了解下NLPLabel

网友:
同意4楼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个问题,我用xl调出的instace,用dbcreatelabel打上instance name,但是移动器件时label不会跟着移动,有什么办法让它粘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AttachFig(
d_figId1
[ d_figId2 ]
)
=> t | nil
DescriptionAttaches d_figId1 to d_figId2 by making d_figId1 a child of d_figId2. If
d_figId1 is already attached to another object, it is detached from it. If d_figId2 is notspecified, d_figId1 is detached from any object it is currently attached to without attachingit to anything el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you really can.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database id就是geGetSelSet返回的那个id,如db:1234567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用cadence自带的pcell,就是图形界面的,不是用skill语言去写的,不知道你说的NLPLabel这个是和语言有关系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图形界面打label:[@instanceName],然后选中并在CIW窗口中敲geGetSelSet()~>labelType="NLPLab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当时只是知道有[@instanceName]这个步骤,下面就不知道了,你说的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再次感谢,高手 啊!

网友C(2023-12-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当时只是知道有[@instanceName]这个步骤,下面就不知道了,你说的完美的解 ...

[@instanceName] 这个步骤是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stanceName] 这个步骤是怎么实现

直接用label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