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spectre仿真中给电源电压加高斯噪声?

楼主(2016-01-07):
在仿真锁相环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如何给电源加上符合高斯分布的噪声,看电源噪声对输出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如何模拟测试芯片时,外加参考晶振的噪声。

两个问题似乎是一个。。。。。

看论坛上说用hspice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那在cadence平台下用spectre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做?

或者有什么其它的替代手段也可以。

期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同问。求楼下的前辈们赐教!

网友A:
spectre中
单独仿真 PLL中各个电源的 niose 比如不同模块的LDO,noise存为.il文件;
XTAL一样搭建实际的电路仿真noise 保存为.il文件;
在环路模型电路中加入这些niose 比如使用vdc和idc 中的file noise name添加保存过的noise.il

网友:
是.in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不过电源都是外接的。内部没有。只有bias这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模板么?不清楚怎么写.in文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仿真的噪声存数据 为name.in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 2004-MEWCAS-The effect of power supply noise on ring oscillator phase noise.pdf (85.84 KB , 下载次数: 525 )

The resistor R0 generates the white noise and the R1C filter limits bandwidth of the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O(∩_∩)O谢谢!!!

网友:
这个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2018-10-29):
加噪声仿真,没学过

网友(2019-08-06):
如果是激励 例如时钟输入 可以用verilogA写一个噪声进去  符合正态分布的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

谢谢分享的资料!

网友(2020-08-02):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模板么?不清楚怎么写.in文件。谢谢!

网友(2021-05-28):
引用 网友A:
spectre中
单独仿真 PLL中各个电源的 niose 比如不同模块的LDO,noise存为.il文件;
XTAL一样搭建实际的电 ...

请问,noise.il是怎么保存的,计算器提取出数值,在保存吗?

网友(2025-11-25):
是不是加一个vsin的低频的扰动可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