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电阻匹配问题

楼主(2016-01-07):
有32个1K的电阻和17个16K的电阻,在画版图的时候怎么进行匹配来实现共质心?

网友:
如果说匹配不是很严格,面积无限制,则根电阻为1K,刚好19列16行,适当的放在一起连线

网友:
根电阻为1K,然后尽可能相互交叉,分的越散越好,周围加上DUM,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没有想像的那么复杂的

网友:
同意3楼说的

网友:
我觉得先去跟电路讨论下为什么要用1k的电阻,能不能换成16k 或者那个16k的能不能换。然后再找最合适的匹配,如果全部都用1k的跟电阻是不是有点太浪费面积。

网友:
同意#7楼,若根电阻取值为1k,面积会很大,但是还要看电阻是什么type,方块阻值多大;选择合适的电阻值作为根电阻,阻值小的和并联部分尽量放中间,呈叉指阵列,得到一个较好的matching,失配比也较小。

网友:
确定好单位电阻,画成方形分布,两边加上dummy电阻,走线不要跨过电阻的有效区,匹配应该可以不错呢~

网友(2016-03-13):
考虑到孔的电阻,1k根电阻太小了,还是要根据电路功能来定

网友:
同意7楼的方法,1K变成两更16K,插在中间,两边加dummy,但是如果考虑到后期改版改动分压电阻都改成8K或者4K、2K等,和电路沟通好。

网友(2020-12-08):
原来如此

网友A(2021-10-21):
应该选16k的做为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16k的做为根电阻

模拟版图中的艺术第二版然而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16k的做为根电阻

不是选中间值吗,4K会不会好点,4个串就是16K,4个并就是1K,没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