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四旋翼无人飞机的电调里面是什么,是mcu或者什么吗?

楼主(2016-01-07):
四旋翼无人飞机的电调里面是什么,是mcu或者别的什么吗?

网友:
不懂, 坐等大神指導

网友:
便宜玩具内
没有mcu 就控制马达DRIVER  正反  .

BUT  如大僵类
mcu + 3相马达 .

马达DRIVER 有的使用专用ic,  有的每轴直接使用 "小颗mcu" 控制 ,

网络上好像有open source 空拍机信息可以自己
diy

网友(2016-02-20):
一般大点的旋翼用BLDC,无刷电机,3相的无刷电机需要专门的MCU和三个半桥驱动。不过也有单芯片方案,然后用一个调占空比PWM驱动的。小型的无刷只有两根线,也要用一个驱动芯片,不过半桥内置。如果是直流电机就只需要一个半桥即可。不需要MCU。所以MCU是可选项。

网友(2016-09-15):
看过一款ATMEL的MCU

网友:
感謝分享~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