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的稳定性和反馈

楼主(2016-01-07):
学模拟集成电路有一年了,对模拟电路的稳定性分析也有一定了解,对反馈真是不太懂,想让各位大神推荐我一本反馈讲得好的书和教教我怎样算出复杂电路的主极点,非主极点和零点。谢谢啦

网友:
自动控制原理。拉扎维上面的那一章应该也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电路零极点分析比较好的书有哪些

网友:
理论先看一些,再搭个放大器仿真调试,亲自看看,在实践中理解。

网友:
如果是极点,零点本身对时域响应的影响,看信号与系统,控制理论应该都可以。如果是计算放大器的极点,零点的快速方法,书上的计算方法都比较正规,也没有讲的很深入,至少拉扎维,艾伦的书上是这样。我自己是通过多计算,然后就会总结出一些规律,比如多路径产生领零点,电阻电容串联产生零点等。多看书是一方面,多动手计算分析才是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相关的书吗?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