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2014.12 SP1跑simv遇到Stack trace follows

楼主(2016-01-08):
我在论坛里搜过,又不少人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各位有解决的方案或者线索了吗?同样的代码在2013上就能跑。
是license的原因?还是gcc的原因?望高手不吝赐教。

【环境】
VCS J-2014.12-SP1 32bit
CentOS 6.7 32bit
SCL 11.9

【尝试】
1.删除之前跑过产生的文件, 无效
2.关于UVM的说法,无效,因为并没有加-uvm, 代码里也没用UVM
3.-full64选项,无效,因为OS和VCS都是32版本的

【错误】
Command line: simv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b7759424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b381f32b in waitpid () from /lib/libc.so.6
#2  0xb37b8c53 in do_system () from /lib/libc.so.6
#3  0xb37b8fe2 in system () from /lib/libc.so.6
#4  0xb3a3898d in system () from /lib/libpthread.so.0
...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到2014.03吧,这个问题暂时无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暂时也只能这样了,之前用2013没有uvm1.2,跳了个级没想到那么麻烦。等最新的201509放出来再上去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试了好多版本 最稳定的还是2014.03这个版本。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最稳定的还真得就是2014.03.
谁有好的方法共享一下啊。
或者更新的版本。

网友(2016-03-11):
simv exited with code 1 这个问题后来有人解决吗?

我zai  rhel 5.8, 6.6上试过, vcs 2014.12, 2015.09都有这个错

网友:
无解,只能等新版本,或者用最稳定的老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到底是License问题,还是软件和系统兼容的问题啊?同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只能一直停留在2014.03版本。

网友(2016-04-19):
   能否共享一下2015.09的vcs版本? 多谢。

网友:
已经确认和lic文件有关

网友:
主要是什么原因?缺少feature?

网友:
我将环境变量加载顺序变化后所有的版本就都不会报错了。具体顺序应该是什么样子是试出来的。。。

网友(2016-05-26):
回复 网友B:

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能说不知道,就是莫名其妙试出来的,然后运行任何版本都没出过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是怎么判断和license有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么能把你的PATH设置,VCS_HOME设置,LM_LICENSE设置的顺序贴出来么?或者还有别的什么设置,关键部分打个码
另外请教一下,你可以正常工作的OS版本是Redhat 6.x?

网友:
就是,能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问题就在于是无意解决的,而且只在公司内部服务器可以,换到其他人还是会错,具体原因未知。。。。。。个人只能用神迹来解释这个现象了

网友(2016-08-01):
回复 网友B:

如果想出来原因了,万望告之啊。

网友(2020-06-29):
请问是怎么判断和license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