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wer gating(power shutdown) switch 个数的确定?

楼主(2016-01-08):
请问 encounter在做 power gating 的时候,switch的个数是怎么确定的?

我的想法是由功耗或电流确定:
假设整个chip分为3个domain,PD1(主要是analog macro)、PD2(全是digital std cell)、PD3(ALWAYS_ON)

powermode                  PD1         PD2           PD3
      PM1                       off           on             on
      PM2                       on           off             on

1.PM1: PD1关断。PD1的功耗是否可以用 internal power 估算
2.PM2: PD2关断。PD2的功耗是否可以用 leakage power 估算
3.假如功耗能够估算,功耗如何决定switch的个数

希望大家指导。
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的大大,约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power gating 是什么意思?是power shutdown吗,shutdown了何来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power shutwon.

以下是我的理解:

关断是某个domain(比如PD2)不工作的时候把电断掉,避免PD2消耗功耗。
在这个domain(PD2)工作的时候,它的电要从外部的PD3(电源是VDD)通过switch接到domain(PD2)内部(电源是VDD_PD2).
此时PD2由switch提供驱动。switch太少,PD2工作不正常;switch太多,会引入不必要的噪声和延时。

所以switch的个数要估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是只讨论switch的数量的话应该每个pok库或p&R工具都有推荐的methodology,应该有明确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ug,只介绍了switch怎么加,并没有看到如何估算个数。pok是啥?pdk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power optimization kits/power management kits, 专门包含所有low power单元的单元库,这个库的ug里应该提供了相应的methodology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不是一个Power Domain就只有一个Power Switch吗?Power Switch不就是开关吗,难道一个Power Domain有多个Power Sw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知道是通过 addPowerSwitch 这条命令估算个数的。
也是先计算功耗,然后再考虑ramp up time、crowbar current。
然后得到一个比较平衡的power gating。

我再仔细看下PMK,应该还有详细的说明。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逻辑上来看,一个powerswitch 可以实现powerdomain关断。
但实际上,domain比较大的时候,一个powerswitch不能提供足够的驱动。也无法承受足够大的电流。
这时要通过多个switch来实现。并且出于对ramp-up time和on-rush电流的考虑,这些switch还会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打个比方,不知道恰不恰当。
某工地搬砖需要人。那么首先要知道有多少砖,好派合适的人数过去。
1.只派一个人,这人累死
2.派一百人,有五十人站着玩,同样要发工资

我们假定需要五十人刚好。那也要安排工作方法,最短时间把砖搬完。
1.站成一排,一个个传,每次传5块砖,太重而且显然太慢
2.站成两排,每排每次传2.5块砖,负担减轻,速度还能加快
。。。。。。。。。。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题目。

好了,我去搬砖了。

网友C(2021-12-06):
楼主,请问你power switch级联的时候,最后一个power switch的输出信号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2023-10-19):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power switch级联的时候,最后一个power switch的输出信号该怎么处理,谢谢。 ...

可以不输出,也可以输出给控制单元好像。哥们顺便问一下,你们power switch级联的时候,对EN的rush current有没有相应的控制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