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 Time 中link_design有问题

楼主(2016-01-08):
PT中执行以下命令:
set search_path "../ref/"
set link_path "* max.db"
read_verilog ../SPI_PCM.v
current_design SPI_PCM
link_design
******************************
出现以下问题
Loading db file '../ref/max.db'
Linking design SPI_PCM…
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SERIALSLAVE' in 'SPI_PCM'.(LINK-005)
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TESTOUTSEL' in 'SPI_PCM'.(LINK-005)
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PCM' in 'SPI_PCM'.(LINK-005)
……
Information:Creating black box for  U1/SERIALSLAVE…(LINK-043)
Information:Creating black box for  U2/TESTOUTSEL…(LINK-043)
Information:Creating black box for  U3/PCM…(LINK-043)
……
Information:251(88.3%) library cells are  unused in library max.db……
******************************
推测是
SPI_PCM中的stdcell link没问题,但SPI_PCM中子module(SERIALSLAVE,PCM等)link有问题,
把它们认成了black box。
请问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不好意思,格式不对,重新发下问题】

PT中执行以下命令:
set search_path "../ref/"
set link_path "* max.db"
read_verilog ../SPI_PCM.v
current_design SPI_PCM
link_design
******************************
出现以下问题
Loading db file '../ref/max.db'
Linking design SPI_PCM…
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SERIALSLAVE' in 'SPI_PCM'.(LINK-005)
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TESTOUTSEL' in 'SPI_PCM'.(LINK-005)
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PCM' in 'SPI_PCM'.(LINK-005)
……
Information:Creating black box for U1/SERIALSLAVE…(LINK-043)
Information:Creating black box for U2/TESTOUTSEL…(LINK-043)
Information:Creating black box for U3/PCM…(LINK-043)
……
Information:251(88.3%) library cells are unused in library max.db……
******************************
推测是  SPI_PCM中的stdcell link没问题,但SPI_PCM中子module(SERIALSLAVE,PCM等)link有问题,
把它们认成了black box。
请问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SERIALSLAVE,PCM这些子模块也是在SPI_PCM.v文件里面的吗?怎么看着像文件没加载全。

楼主:
是的,好像就只有把TOPcell上的stdcell加载了,那些子模块就认成black box。我看过SPI_PCM.v中子模块都有定义到门级,SPI_PCM.v看了没什么感觉不对劲的地方。

楼主:
这个问题我现在一筹莫展,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2023-02-20):
新手遇到了这个问题,想知道一下,最后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试试 link_design -keep_sub_designs

网友(2024-03-15):
link library 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