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寄生参数后进行后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1-08):
用calibre PEX提取版图的寄生参数后,参照相应的教程,对前仿的input.scs进行修改后,完成后仿,后仿显示没有error,如图,但是仿完在相应终端输入wavescan&,却无法启动wavescan,然后尝试从ADE进入result browser 查看仿真结果,进去以后也是没有观察到仿真结果,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查看了几遍没发现问题在哪儿。麻烦各位了!

网友:
怀疑是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在终端输入 which wavecan ,如果也显示命令没找到,那就确定是环境设置问题了。

网友:
不懂,一般都是抽出netlist后就给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