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摆幅

楼主(2016-01-08):
原理图

原理图

摆幅仿真结果

摆幅仿真结果

左边是全差分带共模反馈的电路,为什么对摆幅进行仿真的时候,上摆能摆到电源电压(3.25V)下摆摆到(1.15V)为什么下摆下不去,怎么才让下摆下去。也就是说如何增大输出摆幅,Vdast已经很小了,肯定不是Vdast的原因,为什么下摆就是小不了呢,共模反馈电压取得1.65

网友:
你底下是NMOS的电流源,上面PMOS打开,输出电压最大,上面PMOS关闭,输出电压最小,你现在觉得输出电压不够小,那是上面管子关闭的不够,或者下面管子打开的不够。
PS:你输出要是反相器,肯定能0~VDD的输出摆幅,可是现在你底下是电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为反相器后下摆幅还是下不来,按说我的Vdast已经很小了,下摆应该是接近Vdast才对,(为什么会是1.15)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距吧

网友:
我没说非要用反相器呀,我意思是说第一级输出的电压幅度可能不够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级放大器摆幅主要由第二级决定,第一级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扫描步进太大了,曲线的精度太差,当然这个应该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从你的扫描曲线看,输出下摆幅接近0啊,为何是1.15V?

网友:
实在是太棒了啊啊啊

网友:
实在是太棒了啊啊啊啊

网友(2018-03-25):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VBP设置太小了,感觉一楼说的很对

网友(2019-01-16):
步子到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