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6-01-08):
请教一下,之前用的KC705开发板都是好好的,最近发现DDR3跑不起来了,总是初始化失败。换过内存条,也不行。程序用另外一块板子证明是好的,估计是硬件的问题,应该如何查找问题呢?可能出错的地方在哪啊?感谢了~

网友:
建議先跑過模擬來檢查是不是design的問題.
若確定過後design沒問題,再來檢查FPGA pinassing 或者是  FPGA PAD 有無故障
或是power 有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