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内部的clock(Ghz 量级) jitter怎么测试呀?

楼主(2016-01-08):
300资产
各位大神,
现在有一个jitter测试的问题想向各位请教一下。
本人做了一个2.5Ghz 的PLL,供chip内部电路使用,预期的peak-peak jitter在10ps左右。片子现在已经回来了,在板子上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peak-peak period jitter的值是40ps。那么问题来了,因为PLL的输出是经过分频,然后又经过LVDS pad送出,在板子上也走了一小段,所以本人觉得这40ps的jitter并不能反映PLL的真实性能。 各位大神有什么高招可以在板子上测得比较合理的内部PLL的jitter吗? 谢过。。。。

网友:
经过分频,就是说pin上的频率1.25G? 那只能说对这个1.25G是40ps 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8分频,到板子上的频率是300多MHZ.
大神,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通过这300多Mhz上的jitter来推算出内部的2.5Ghz的clock上的jitter?

网友:
如果测试通路做的比较好,分频并不会引入太多的jitter,比如2400M分到300M,就相当于8个周期平均一下,高频jitter就看不到了,但是一般来说150M在phase noise上已经到噪底了,影响不大,噪声主要在pll的带宽附近

网友:
为什么要分频引出来呢?2.5GHz直接加buffer引出来也可以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测试通路一般该怎么设计,算是比较好的设计呢?一般的测试电路,无非是通过传输门或者缓冲器引出,对于PLL输出这种高频信号,如何合理设计测试通路更好的直接反应电路真实性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你是如何测试PLL的输出jitter的呢?比如,用的什么设备?板子是怎么做的?测试结果是直接看眼图还是计算相位噪声的积分等等。O(∩_∩)O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问。。。。

网友:
回复 网友D:

   2.5的信号要做型号完整性分析的话恐怕得用安捷伦最高端那款90G带宽的示波器了。

网友:
设备上有没有影响?会不会设备最小分辨能力就在40左右到极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这样啊,示波器可能会有限制。那如果用频谱分析仪呢?毕竟我看很多论文里面动辄20、30GHz的锁相环应该也没有分频就输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初步看不是设备影响,设备探头带宽13Ghz,示波器采样率100G sps。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频谱仪分析的是频谱,jitter的宽度没法直接测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样率和示波器带宽是两个概念。采样率是adc频率的问题,而带宽则涉及到示波器整个系统的设计。   2.5G的信号,想要看到完整的方波,一般需要9次谐波,那么要求20g以上的带宽。
   你的jitter10ps,可以视为100g的非正弦波,用13g的探头,怎么量的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再问一个问题,可以用采样示波器生成眼图,然后测量眼图那根线的粗细是不是就是peak-peak jitter呢?用这个方法可以不用分频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眼图是根据示波器采样到波形计算出来的。如果示波器本身带宽不够,采样到的波形必然是失真的。   不是说不分频不能做分析,而是对示波器的要求极高。intel他们做信号完整性分析也不分频,但是他们用的设备我们是买不到的。
   频谱分析仪是可以分析jitter的,我的意思是这个不能直接测量时间。要通过傅立叶逆变换还原时域信号,这是非常复杂的数学过程。如果你们研究的深入一些,可以做的。我不做这一块,所以在我看来非常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指点,长知识了。

网友:
标题

有那么复杂么,做一个cml buffer,芯片上做50ohm termination,到时候板子上放一对sma口直接连示波器。
2.5g时钟,20g采样率够了,40g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