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lded-cascode折叠共源共栅输出支路电源抖动影响对输出的影响

楼主(2016-01-08):
电源电压变化对输出影响的矛盾

电源电压变化对输出影响的矛盾

如上图所示,在求折叠cascode的PSR的过程中,对于输出支路,有上图矛盾结论,想了很久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希望有懂的朋友能帮忙下,非常感谢!

楼主:
帖子就这么沉了,好可惜,不知道有没有谁可以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为什么M8可以省去,没看懂?

网友:
首先你计算电源到输出的增益有点问题,左边的支路你完全不考虑么?
如果电路完全对称,无论是一般的共源级,还是cascode,电源到输出端的增益都约为1。cascodePSRR大,是因为差分增益大。
对于分析PSRR,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我个人的习惯是根据二端口Y参数理论,把增益表示成-Gm*Rout。Gm是输出短路跨导,Rout是输入短路输出阻抗。对于一级运放无论是正常的输入到输出的增益,还是电源到输出的增益,Rout都是相同的。对于两级运放,Rout只是针对第二级而言。于是PSRR就可以表示为两者的Gm之比。电路对称情况下,电源到输端的跨导就是约等于1/Rout。所以增加PSRR一方面是增益差分输入跨导,一方面是增加Rout。当然这是针对低频情况。高频情况的话,这个时候需要仔细分析电源到输出Gm的各条信号通路上的关键极点,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算运放的PSRR,我其他支路都有算进去,甚至输入级引入的ΔI都算进去了,只是算到输出级发现有这样的矛盾。你说的“如果电路完全对称,无论是一般的共源级,还是cascode,电源到输出端的增益都约为1”,“电路对称情况下,电源到输端的跨导就是约等于1/Rout”,这两句不知道这个怎么理解,能否再指点下。你说的方法在sansen的论文“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in Operational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s”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能否麻烦你再指点下。

网友:
你说的那篇论文我倒是没读过,很是荣幸,我跟大师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电源到输出增益=1,强行计算也能得到。直观分析可以这样理解:以一级运放为例,两条支路完全对称,合二为一,负载电流镜的阻抗约为1/2gm。输出结点往下看,输入管和尾电流源的等效阻抗为gm*ro*ro量级。电源波动信号在1/2gm和gm*ro*ro之间分压,几乎全部降落在输出端,所以增益约为1.

既然增益约等于1,输出阻抗是Rout,那输出跨导等于1/Rout。

如果电路不对称,对于一级运放的PSRR影响很小。对于二级运放的PSRR影响则很大。具体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可以私信我,加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