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滤除的是实际频率还是谐波频率?

楼主(2016-01-08):
大神们帮帮忙啊,信号与系统学的不扎实,导致最近一直被这一问题所困扰。根据查的资料与电路仿真来看滤除的是谐波频率,但是根据傅立叶分析得出的谐波频率终究是纯数学分析,只是为了方便分析,并不真是存在,那如何滤除呢?也许这个问题太弱智,但我就是想不明白

网友:
“根据傅立叶分析得出的谐波频率终究是纯数学分析,只是为了方便分析,并不真是存在”
果然信号与系统没学好。
当年我这课挂了,但也不至于能有这样的理解。

网友:
信号与系统62分的路过

楼主:
大神解释解释呗,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分万岁

网友:
看来此君连滤波器是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

网友:
你的理解一个信号,可以在频域上表示为很多不同频率信号的叠加。滤波器就是频域上滤掉部分频率,把部分频率信号减掉。

网友:
谐波就是真实存在的波。
当多个频率不同的(正弦)波形叠加在一起,整体的波形就会变化。
所以一个非正弦波,是若干个频率不同的正弦波形叠加。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波。

网友:
滤波器就是一个坑,尺寸够了都掉进去,管你是谐波还是什么

网友:
第一次59分,第二次60分。说来这课是我考得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了。因为是必修,但是死活学不会。不像复变函数和数字信号处理,都是选修,过不了就换门课了。。。。。。

网友:
一個波形就是所有頻率不同振幅相加的結果
每個濾波器的特性不同濾掉的頻率與程度就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