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阶一位CIFF结构SDM行为仿真问题~~

楼主(2016-01-08):
最近开始接触SDM,各种不会,特来请教EETOP上的大神们!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UH52EUX)%$F5F(8DH3B%IUX.png
如图上是本人按照书上搭建的一个标准结构的三阶一位CIFF SDM结构,进行行为仿真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遇到的疑问如下:

一、能不能从仿真图中的波形,特别是对积分器的输出波形分析,来初步判断调制器的性能?(图中第一个是输入波形,第二到四个是积分器输出波形,最后一个是量化器的)如果积分器的输出幅度过大,是不是要调整各个系数??
二、我在搭建中用的是simulink自带的PSD,输出的结果跟平常的PSD输出结果不一样,请问平常用的能显示SNR和ENOB的PSD是SDtool box的函数模块吗??
三、我还用到了一个simout模块,利用这个模块进行频谱绘制需要对数据进行什么处理吗??
因为是初学者,问的都是些基本的问题,还请各位大神不要鄙视~~期待大神们的降临!

网友:
你需要做个FFT,把频谱拿出来,就可以知道效果如何了。
SDtool box里面参考那个函数,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FFT把频谱拿出来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你测频谱的节点上接一个to workspace模块, 然后对输出到matlab的数据做fft.
下面是一个例子:
dataBuf = DAC_Output(2+N_TRAN : 1+NFFT+N_TRAN)';
spectrumDAC = fft(dataBuf.*windowHann)/(NFFT*(QLEVEL-1)/4);
snrDAC = calculateSNR(spectrumDAC(1 : ceil(NFFT/(2*OSR))+1), TONE_BIN2);
DAC_Output是to workspace模块的输出, 可以在matlab里面调用, fft函数用来计算频谱, calculateSNR是delta sigmal toolbox里面的函数.

网友:
回复 4# quantus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你给的例子里有很多参数呀,有一些我并不知道是啥一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大神都在哪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函数说明就知道参数是什么意思了,要自己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我也在做这方面工作,你PSD输出啥样的结果,我的QQ1045181788可以交流

网友:
回复 7# quantus 大神留个联系方式呗,好请教请教~~

网友:
内容mark一下,一直在钻研这个东西原理还是一塌糊涂

网友(2016-10-31):
将Simulink的数据波形导出的时候,只有采样点的值,没有时间参数,这样也可以做FFT吗?根据别人的建议做了后,发现和Simulink自带的PSD模型结果不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