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综合后逻辑优化的问题

楼主(2016-01-08):
图-1

图-11

图-2

          图-22
上图中图-1代码综合成图-11,图-2代码综合成图-22
     代码简单易懂,两个代码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一个输出为o=a;一个o=b(无论是哪个代码电路,输出都为0);但是逻辑综合优化后电路居然那么大的差别。
     求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always里面应该使用非阻塞赋值,阻塞赋值写法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this is blocking and non blocking coding style.

网友:
你用的综合软件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说是可以使用阻塞和非阻塞赋值,但是不能混合使用。代码很简单,综合出来的电路结果也没错,但是电路结构相差太大了,求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quartus。这个是FPGA的,ASIC的我在学习中,刚装完个DC,能用您的语言解释一下quartus和DC综合的区别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for answering my question.You mean, I used the wrong code style, so the integrated circuit is difference? But the circuit function is right, will not be the comprehensive optimization of the defects?

网友:
想了会,突然意识到:
Verilog HDL叫什么?
叫做硬件描述语言,硬件描述!描述的是硬件哦!
楼主的写法,或许没有语法错误,但代表什么,不知道,
或许各个解释工具、综合软件对其定义不一样。
就如一句经典的话:不想当裁缝的厨师不是好士兵!
有语法错误么,没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是哲学问题吧~

我想要这样的逻辑,所以用这样的写法,然后去综合,那么结果就是我期望的,类似这种感觉吧~
所以,建议按照我们能明确综合结果(或者仿真结果)的风格来写代码。
比如阻塞非阻塞规定,比如同步异步复位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打那么多字,受教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