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直不太明白,FPGA芯片(如EP2C5T144C8N)引脚输出的3.3v电平,

楼主(2016-01-08):
和ams1117-3.3芯片输出的3.3v电平有什么区别?

比如原理图上可以看出,ams1117-3.3输出的3.3可以直接接led就可以,而引脚就必须驱动一个三极管来接led,为什么呢?

请各位赐教。

网友:
fpga引脚输出的信号驱动能力很小,比较大的一般也只有十毫安左右,也可以驱动小的led;1117是电源芯片,输出的电流可以到安培级别,可以为fpga等集成电路供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的引脚驱动电流不够,你可以在quartus ii查看引脚分配里面电流16mA,如图

这一电流驱动贴片LED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较大驱动电流LED就不够了

网友:
楼上便是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