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MOS混频器filcker噪声问题

楼主(2016-01-08):
我在仿真一个宽带混频器,吉尔伯特经典结构,本振500MHz方波,仿真发现噪声系数在500MHz的各次谐波很大,应该是flicker噪声混频到500M的奇次谐波,以及开关管引入偶次谐波处的较大噪声,如下图所示。    由于是1-5GHz宽带混频器,要求中频带宽也较宽,请问这种问题有办法解决吗?采用动态电流注入可以降低flicker噪声的corner frequency,但是在本振的各次谐波出还是会有很大噪声吧?另外试了下无源混频器(环形结构)也是这样,请高手指教!

NF

NF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flicker噪声?
我还没听说过1/f噪声还有谐波一说。
这完全是开关噪声混进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下这个,我的本振是500MHz方波,频谱由500M的奇次谐波组成,这样会把零频附近的flicker噪声混到奇次谐波处啊

请问你说的开关噪声采用何种办法可以减小吗?这一块我不太懂,谢谢指教!

楼主:
{:3_46

网友(2018-07-14):
您说的1/f噪声是哪本书上面的?

网友(2020-05-31):
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做了一个无源混频器,输入端考虑大的干扰信号,最后输出的中频NF会恶化很严重,不知道闪烁噪声是怎么混频混到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