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芯片测试疑问

楼主(2016-01-08):
最近在debug一个系统时钟用的锁相环。虽然以后的用途是IP,但是前期还是要封测一下,测试性能是否达标。
目前的方法是将PLL的高频输出通过PAD输出,通过示波器测量其Jcc(p2p)判断其性能的。发现跟设计预期偏差很大。

想问一下各位的是,PLL的高频输出一般通过什么类型的PAD接出来呢?普通IO?还是高速IO?使用示波器测量该点信号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ps:高频锁相环(无线通信领域)的输出测试,是通过什么PAD接出来呢?其输出的幅值是多少呢?能达到IO电压的满摆幅吗?还是幅值很小。

我之前见过一种射频PAD,就是一块纯金属。在射频领域,这种类型PAD一般都是干什么用的啊?

另外一个关心的PAD就是电荷泵的输出了。这个点的电压直接控制VCO,一般PLL的电路设计都是尽量使这点的电压在锁定时保持稳定。如果在芯片测试阶段想测量该点电压的话,电路内部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其引出?因为很多PLL都是外接滤波电容的,而有些则是全为片上电容。请分别说一下吧。

还有就是测量CP点的电压对判断PLL的性能有帮助吗?

之前一直没有接触过测试,问的问题可能不太清楚,欢迎大家指导!!

网友:
回答一些我知道的,我们组刚流过一个锁相环回来,用的pad就是一块金属加上esd,是可以输出时钟的,但是引出来的过程可能有些问题,输出摆幅太小只有120mV(目前还不清楚是为什么,因为加了几级反相器,最后一级上拉下拉电阻仿真只有50欧姆,按理说驱动能力够了,而且TX和RX用PLL的时钟是可以很好的工作的)。
至于CP输出我就不清楚了,我们是ADPLL,所以输出控制字就好了。我觉得可以考虑搭一个简单的ADC,输出数字信号,这样方便观测,毕竟稳定后的电压值不需要很大带宽的ADC,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精度设置位数。这个想法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一块金属加ESD保护?想问一下这种PAD是你们自己layout的还是foundry提供的现成的呢?如果是foundry提供的,可不可以提供一下这种类型的PAD的详细说明呢?至于输出摆幅问题,是不是因为频率太高,而测试设备的负载较大,所以不好看到完整的满摆幅波形?

另外,关于ADC接CP的那个,估计会很大程度上的影响LPF设计,而且PLL本身面积不大,如果加一个ADC的话,根据我的了解,在经济上不划算。

请各位继续发表意见。集思广益,非核心技术还请分享一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pad具体我也不清楚,是另一个同学在库里找的,不是自己画的。你可以给foundry打电话问一下,我们当初也是问foundry厂,他们给提供这些技术支持,不同工艺的pad应该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