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tl 组合逻辑时序违约时如何高效插入寄存器

楼主(2016-01-09):
一般来说一个乘法结束后插一拍,一个大位宽的加法结束后插一拍,插拍的依据是根据dc报出来的延迟表来决定的。比如300m时,将不同位宽的加减乘放到dc里面,它会给出一个延迟,从而可以制作一个延迟表。在将算法翻译为rtl的时候,如何根据这个延迟表快速的插入寄存器?先不考虑除法。

楼主:
沙发。传统的方法是手工的一级一级的插拍。有没有根据工具来辅助插拍的?
比如我将没有插寄存器的代码画成rtl图,在图上进行排列,然后在某一段上一刀切下去就可以方便的插一拍?有这样的辅助工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有一个功能叫retiming 他会重新排列你的rtl组合逻辑和寄存器的位置,使他从整体上来看,功能跟你写的rtl是一样的,并且满足时序。但是这么做,一致性检查根本过不了,因为这就相当于重新写了rtl代码,所以这功能基本不会用。要想做到整个项目工程的完整与一致,请仔细分析各个路径,自己决定在哪插入寄存器,毕竟工具在聪明,也没有你聪明,这样整个项目,可控可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需要它给我插入寄存器。dc能计算出每个位宽的加减乘延迟,他能不能给我一个插入寄存器的建议,并生成rtl图,我自己再微调

网友:
請問樓主您是希望由tool來處理還是你想在gate level 時,自己手動在netlist 裡面插入些cell 來處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希望使用tool辅助帮我处理,然后我再人为的微调

网友:
很多时候工具只是提供给关键路径,在关键路径中寻找延迟最大的组合逻辑可以人工来找,也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路径对于优化rtl模块还可以,如果设计人员认为这个模块没发再优化了,在关键路径上需要插入10级寄存器(10级有些多,这里举个例子(),那有没有什么工具根据关键路径来给其他路径插入寄存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樓主,目前tool的能力還無法這樣100%的做到.   以下是小弟我的建議:
    1. 先思考清楚RTL架構的效能
    2.  再透過tool的分析...自己手動的來修改netlist符合您想要達到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