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P PLL环路带宽

楼主(2016-01-09):
短路了,不理解环路带宽越高越能抑制vco高频noise,越低越能抑制cp低频noise。

网友:
把这几条曲线放在一个坐标系里,随便拉一下带宽,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了?听师兄的说法是这个意思。

网友:
Cp noise传输函数(1/Kpd)*N*Hlo/(1+Hlo)低通特性,CP频偏100k为列, BW越低抑制能力越好
VCO noise传输函数是1/(1+Hlo)高通特性,VCO频偏1M为列,BW越宽对1M的噪声抑制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