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信号上叠加了脉冲干扰信号

楼主(2016-01-09):
差分芯片输出信号的高电平上叠加了一个幅度0.2V,周期4us的脉冲信号,低电平上没有,并且,差分芯片的输入信号上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是PCB排版问题,还是芯片应用问题,还是电源滤波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
最好附图,描述不太清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换一块芯片试试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