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DK无法加载zynq7 bit文件

楼主(2016-01-10):
zynq7用vivado设计完,生成bit文件后,export到SDK中,在SDK中加载bit文件,PL部分好像不运行,具体如下

软硬件环境:xilinx zc706开发板(器件为zynq7045);vivado 2014.1;sdk2014.1;板载集成jtag调试器。
jtag采用串行模式,同时能调试ps和pl部分,
boot mode设置为00000,即jtag启动模式

开发过程如下
过程一,定制ps,把能去的外设全部去掉,只留FCLK0作为PL的时钟。PL部分用FCLK0作为时钟驱动一个计数器1,控制led1周期性闪烁。生成bit文件,导出到SDK。sdk中建立一个空工程,简单写了个main函数,编译完。用sdk的xilinx—program fpga,program done指示灯由红变绿,没有报错。led1不闪。debug运行 ps部分,能看出ps代码在运行。

过程二,按上面设计,给PL部分增加一个时钟clk2(板载200M时钟连至PL部分),用clk2驱动计数器2控制led2闪烁。led1按原来。按过程一再试了把,俩灯都不闪。于是用vivado界面加载bit文件,发现只有led2闪烁。

综上,感觉用sdk加载时ps运行pl不运行,vivado加载bit时pl运行,但貌似没有fclk0时钟,鼓捣了好久了

网友(2019-01-30):
Please try EDK/SDK of ISE14.7.
You can combine your PL bit file and your SDK elf file together and generate a boot.bin file then download it to QSPI or SD flash.